新做的双发3D机

楼主(2021-07-12):
这是用魔术板仿地平线做的有翼型的机子。翼展620MM,空重275克。好像有点重,由于有翼型和双发的原因飞起来很轻松。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A:
楼主能介绍下详细的参数吗?鸡长,翼展,双发是怎么配置,什么电机,什么桨给大家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介绍下详细的参数吗?鸡长,翼展,双发是怎么配置,什么电机,什么桨给大家做个参考 ...

机长600MM,翼展620MM,电机是银燕1306作差速驱动,浆是4寸4叶浆,电池1000MAH   2S。空机720克。

补充内容 (2022-4-6 19:47):
更正:空机重量是275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长600MM,翼展620MM,电机是银燕1306作差速驱动,浆是4寸4叶浆,电池1000MAH   2S。空机720克。 ...

谢谢楼主了,这个就很直观了,这个鸡鸡比较重了

网友:
好像是个老爷子在飞啊,敬佩!

网友:
空机720g?用什么材料做的??好飞吗

网友(2021-11-01):
电池偏重了,用2S500足够了

网友B(2022-04-06):
引用 楼主:
机长600MM,翼展620MM,电机是银燕1306作差速驱动,浆是4寸4叶浆,电池1000MAH   2S。空机720克。 ...

我也想用魔术板做一个,但是板材都要10张起卖  你的板是多厚的,你翼型的前口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用魔术板做一个,但是板材都要10张起卖  你的板是多厚的,你翼型的前口是怎么处理的? ...

机身3MM,机翼底面3MM,上面1MM.。前口用3*4轻木条粘连,然后再打磨成弧形。    更正一下,飞机重量为275克不是72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