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了!

楼主(2021-07-13):
第一架自制飞机——北极星
操控不熟,离水起飞后一紧张,炸进水里了!

后决定做一架小飞机试好再飞,结果做了缩小版的魔翼90,只有50%的大小。

不知道各位大佬是哪里找的木片做的电机座,我又舍不得花钱,只好用可乐瓶盖做了。

电机用的是“新手达”的2212-1000KV,其它配件还没有到,明天到了装上就可以试飞了,希望能不炸那么快。

楼主:
配件没到之前,可以当手抛飞机玩一玩!哈哈

网友:
楼主的鸡鸡不错哦,那个游泳机咋样了?

楼主:
第一架就是游泳的那架,今天又去试了一下,黄色的没能回来,直接成了两段!太重了,起不来!
北极星可能是因为电调的问题,起不来,杂牌电调,不靠谱的说!

网友A:
黄色的飞机缩小了一半还用2212电机太重了,可以用2205的电机 高kv 2300 这样,桨用三叶5045  最后电池先用3s850的试  还重就改3s550的试  反正自己做飞机 各种调试测试少不了 还有就是先逛论坛取经  避免走弯路  打击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飞机缩小了一半还用2212电机太重了,可以用2205的电机 高kv 2300 这样,桨用三叶5045  最后电池先用3 ...

多谢,最近比较忙,等有空了再重新做一架,个人感觉像是翼面不够大,不过确实是重了,本来想找1306的电机的,好像现在这种电机都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飞机缩小了一半还用2212电机太重了,可以用2205的电机 高kv 2300 这样,桨用三叶5045  最后电池先用3 ...

再请教一个问题,那个北极星总是玩着玩着电机突然就不动了,重新推油门,电机就会打抖,这种是什么情况啊?
好在只是在水面玩玩,没起飞,要是飞起来也这样,估计直接玩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那个北极星总是玩着玩着电机突然就不动了,重新推油门,电机就会打抖,这种是什么情况啊 ...

电调不够?

楼主:
电调没问题,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没问题,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