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就说apm2.8版本的飞控 调罗盘的时候只有进度条没有点???

楼主(2021-07-18):
换了软件和USB线和USB口都没有用、着急

楼主:
希望有老师的指导呵模友的帮助、谢谢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楼主: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外置罗盘还是内罗盘,看下面的图

网友:
跳线帽看一下

网友(2022-05-03):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3-07-30):
用内置罗盘试试,把跳线帽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