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抛机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2021-07-22):
大佬们帮忙看下这样算不算推油低头?推力线要不要再调整一下?电机座用的是6寸桨的,有人说电机座太高了,需要换电机座吗?

网友:
个人感觉高了,用小点的桨最好。也可以调整电机座角度,增大下拉。最终结果需要实际试飞决定。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好像是推力线要过重心

网友(2021-11-16):
这么高的发动机架,边试飞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