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转过程中突然停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23):
  小弟刚入模,求教各位大哥。
  我用2212 2200KV电机+40A电调,推油一段时间后电机就会突然停止工作 ,收油再推就抖动不转了,现象像缺相一样。原以为是电调过热,现场换了电调也一样。回来放了几天之后,电机又能转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不行的话把电机拆开,把底下热缩管拆开看看,记得漆包线焊接之前要挂一下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不行的话把电机拆开,把底下热缩管拆开看看,记得漆包线焊接之前要挂一下漆 ...

有道理,拆拆更健康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我看也是虚焊,
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不行的话把电机拆开,把底下热缩管拆开看看,记得漆包线焊接之前要挂一下漆 ...

2200KV的没拆,1000KV的今天也出现这种情况,动了一下,发现其中一条线在绝缘胶里断了,重新接了一下,目前没有异常。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拆拆更健康

2200KV的没拆,1000KV的今天也出现这种情况,动了一下,发现其中一条线在绝缘胶里断了,重新接了一下,目前没有异常。
谢谢指导!

可是今天又有一个奇怪的情况,我用Y线接双舵机,用30A的带1000KV电机,测试一下,突然就断电重置,或是接收机不供电了,一秒后又自动恢复。这种情况是在同时动副翼和升降舵时,100%出现,如果还推电机的话,五秒内必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KV的没拆,1000KV的今天也出现这种情况,动了一下,发现其中一条线在绝缘胶里断了,重新接了一下,目 ...

严重怀疑电源的驱动能力,意思是你主电源芯片会不会过电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