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及其控制原理

楼主(2021-07-30):
伺服是一个微型的伺服控制系统,具体的控制原理可以如下图所示:

工作原理是控制电路接收信号源的控制脉冲,并驱动电机转动;齿轮组将电机的速度成大倍数缩小,并将电机的输出扭矩放大响应倍数,然后输出;电位器和齿轮组的末级一起转动,测量伺服轴转动角度;电路板检测并根据电位器判断伺服转动角度,然后控制伺服转动到目标角度或保持在目标角度。

网友: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