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MP地面站

楼主(2021-08-01):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我地面站在设置飞行计划的时候,怎么无法显示卫星地图,电脑是联网着的,

网友A:
默认是谷歌地图,今年年初的时候被封了,不能访问。手机地面站可以设置用高德,电脑mp不清楚怎么换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
编辑航线的页面右上角可以选择地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谷歌地图,今年年初的时候被封了,不能访问。手机地面站可以设置用高德,电脑mp不清楚怎么换 ...

请问手机地面站用的是什么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手机地面站用的是什么地面站

DroidPlanner Tower,论坛开源技术板块还有大神改的飞鱼地面站,不过后续没有更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安卓升级到11没做兼容的话可能运行不了

网友(2021-09-11):
这时候就需要科学上网离线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