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无法切换模式

楼主(2021-08-06):
各位大佬,求助
5通道在遥控器校准界面是可以看到pwm数值变动
但在模式切换里面pwm数值一直是0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A:
固定翼固件,模式切换是8通道,不在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固件,模式切换是8通道,不在5通道

我是用的四旋翼固件哦

网友:
搜一下,网上有教程,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