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佳乐BL-S 8位电调调参方法

楼主(2021-08-06):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它根据控制信号调节电机的转速。

无刷穿越机上使用无刷电调,针对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各型电调,一般使用BLHeli、BLHeli_S、BL32等固件程序和一些厂家自己的闭源固件。

之前有写过BLHeliSuite32软件的调参方法,不过还有很多询问BLHeli-S的,那就给大家补上,本期将详细讲解BLHeli-S的连接、调参、固件刷写等方法。

上方图片是BL-S软件的主界面,显示的是当前软件版本,所能支持的选项(上图有做简单的翻译)。

以下是下载链接

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tree/master/BLHeli_32%20ARM

https://www.mediafire.com/folder/dx6kfaasyo24l/BLHeliSuite

以上有两个链接以防有链接失效(如链接无效,加飞盈佳乐QQ群:452705676,可在群文件中直接下载所需软件)。

本期教程使用Raptor S-Tower F4 40A飞塔(下图所示)。

下载安装好后,进入如下界面

注意:电调连接软件时,记得给电调供电。

下面给大家讲解连接方法,首先选择好连接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使用飞控连接或NANO板/烧录器连接(如下图所示)。

当前选择E选项通过飞控连接,可以同时连接所有电调进行调参。如使用NANO板/烧录器,选择C选项,只能单独给一个电调调参。

在左下角选择好对应的COM口,再点击连接即可(如下图所示)。

完成连接,显示电调信息

如果是使用NANO板/烧录器首次连接,还需要在Make interfaces界面中设置好(如下图所示,下方有详细讲解)。

首先进入电调的主页面,下面先认识一下电调的选项(如下图所示)。

上图就是当前电调支持的选项,框选区域是首次连接需要设置的选项,其它选项如没有需求默认即可。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各选项的功能和调参设置。

1.启动功率:启动过程中允许的最大功率,实际应用的功率取决于油门的输入值。 启动功率也会影响双向操作,因为启动功率也是用来限制在反向时一个施加的功率。
对于低转速电机,最大功率是有限的,为了便于低反电动势的电压检测,允许的最大功率可以通过启动功率这个参数来设置。通俗来说就是设置的值越大,启动时转速越高,一般默认0.5即可。

2.温度保护:当温度高于阀值时,电机功率降低到75%,当温度高于阀值5℃,电机功率降低到50%,当温度高于阀值10℃时,电机功率 降低到25%,当温度高于阀值15℃时,电机功率降低到0%。
一般设置默认,低温环境或飞机散热条件比较好时,可适当调高。

3.低转速功率保护:禁用它可以保证低KV电机在低电压运行时实现全功率。
然而禁用它将增加同步丢失的风险,伴随着电机或ESC发热的可能性,所以正常的穿越机配置,默认打开即可

4.转向设置:电机转向可以设置为正转/反转/双向, 在双向模式下,油门中点为零点,中点以上为正转,中点以下为反转,当选择双向操作时,油门编程被禁用。
电机焊接到电调后,通过软件设置改变电机转向(注意区分四个电调,可按1234的顺序一个一个更改)。
按照实际需要来设置,没有规定是设置为Normal还是Reversed,如1号电机需要逆时针方向,现在是顺时针方向,设置是Normal,那就需要设置为Reversed,电机就可以逆时针方向旋转。

5. 消磁补偿:Demag补偿是防止电机由于换向引起停转的一个功能,典型的现象是在快速增加油门时电机停转或不顺畅,尤其在低转速运行时。
一般情况下,Demag补偿参数的值越高,保护越好。但补偿值设置得太高,最大功率将有所降低。默认设置为Low,如果在飞行时电机突然出现卡顿、运转不顺、失步等现象,可以设置成High试试。

6.进角:从左到右排序,分别对应0°/7.5°/15°/22.5°/30°进角,通常默认进角即适用于大部分电机,但如果电机运转不顺畅时,可以尝试改变进角。
对于一些高感电机,其换向退磁时间较长,尤其在低速运转的时候,电机会在油门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停转或者不顺畅。
将进角改高点会有助于改善这个现象,因为高进角允许更长的换向退磁时间。
默认设置为Medium(15°),更高的进角可获得极速下更高的功率,非进阶玩家不推荐更改,但如果在飞行时电机突然出现卡顿、运转不顺、失步等现象,可以设置更高进角试试。

7.最低行程:电调的最低油门行程,一般设置为1000,主要还是对应遥控器的实际行程(可以参照BF接收机界面中设置的值),进行设置(确保所有电调一致)。

8.最高行程:电调的最高油门行程,一般设置为2000,主要还是对应遥控器的实际行程(可以参照BF接收机界面中设置的值),进行设置(确保所有电调一致)。

9.中位行程:电调的中位油门行程,一般设置为1500,主要还是对应遥控器的实际行程(可以参照BF接收机界面中设置的值),进行设置(确保所有电调一致)。

10.刹车设置:开启后在通电状态,油门在零点位置电机将会有拖刹,阻止电机转动。如果油门没有在零点位置,此项设置无效,默认为OFF不开启。

11.鸣叫音强度:在正常运行下电机鸣叫声音的强度,建议默认40即可,太高会对电机造成损伤。

12. 警报音强度:警报音响起时的声音强度,如果油门信号在零点位置的时间超过一个设定的时间,电调将通过电机发出警报音。建议默认80即可,太高会对电机造成损伤。

13. 警报音启动时间:设置报警音开始之前的延时,默认是10min。

第二页是电调设置参数的全部信息,可以截图下来,用于刷写前的备份(上图所示)。

第三页类似于BF中的电机界面,可以在此界面检查电机的顺序和方向是否正确(上图所示)。

进入第四页,在首次使用NANO板/烧录器时,需要在此界面进行设置才能连接,设置时连接好NANO板/烧录器,先不要接电调。

在Arduino Board选项中,选择当前使用的NANO板/烧录器的硬件型号,并在左下角选择好对应的COM口,最后点击Arduino BLHeli Bootloader选项即可(上图所示)。

接下来讲解,如何刷写固件

刷固件之前,要先查看说明书,确认当前电调的固件。点击Flash BLHeli进入烧录,选择固件版本和对应的固件,点击OK即可(上图所示)。

点击Yes开始刷写固件(上图所示)

耐心等待刷写即可,注意!不要断开数据线和电源的连接。

刷写成功后,会弹出一个窗口,提示是否要将当前配置写入1号电调,如果参数已设置好,点击Yes即可(上图所示)。

刷写完成后,会自动跳到下一项,按照前面的方法,继续刷写即可(上图所示)。

完成刷写后,重新上电,连接BL-S软件,检查转向和其它参数设置即可。

最后给大家推荐几款,性价比超高的BL-S固件电调/飞塔(下图所示)。
Raptor S-tower F4-20A飞塔

Raptor SLIM 40A 分体电调

Raptor BLS-Pro 30A分体电调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搜索飞盈佳乐官方网站或添加飞盈佳乐官方QQ群。

关注飞盈佳乐公众号,第一时间了解相关动态,领取更多优惠、福利哦!

网友:
谢谢楼主,共同发展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

网友:
了解了相关知识,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