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机-03号机 陨落

楼主(2021-08-08):
动力很强,飞得很快,新手反映不过来,炸了!

配置
翼展:60cm
机身:58cm
电机:XXD 2212 无刷电机(原1000KV后改为2200KV)
浆:1045R(后改为6x4E)
电调:XXD 40A
舵机:9克塑料舵机x3
电池:3S-1500mA
总重量:未知
推重比:大于1.5
置空时间:5秒

最后的残体合影

电机已经摔到转轴都退缩了

断了三只浆,一只三叶50,两只60,动力都还可以

机尾已经断过,现场修补过两次了

前机翼固定杆已经掉过,修补了一次。

感觉舵量很大,没有控制好,摔了很几次,最后一次遥控器改了小舵,最终飞了几秒还是炸了,看来新手还是尽量使用小舵量来飞好一点。
目前机体已经拆解,电子设备也回收修复,下一步打算网上买手抛机来改,KT机还是到水平好一点了再试吧,制作时间长,新手的话能飞的时间太短。

网友:
新手的话这个程度就已经可以了

网友A:
翼展越短飞得越快,你其实可以把它等比例放大,飞得慢,可以适应后再飞小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越短飞得越快,你其实可以把它等比例放大,飞得慢,可以适应后再飞小翼展 ...

KT板尺寸限制了,最大只能做60的,要不就只能拼接了

网友B:
这个尺寸新手飞1s,2s的空心杯减速组合适。这个尺寸飞3S的不合适,速度太快。3S 2212 1400的电机适合800翼展及以上的机型。如果非要飞这类3S动力的,新手最适合飞塞斯纳这类机或者飘飘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KT板尺寸限制了,最大只能做60的,要不就只能拼接了

去广告门店买KT板吧,门店KT板有1米宽,大概两米长的,唯一缺点就是贵了点,大概十来块钱一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KT板尺寸限制了,最大只能做60的,要不就只能拼接了

我的翼展90,当时也是受板子限制,2块拼接的,做好加强没有问题,我感觉越大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翼展90,当时也是受板子限制,2块拼接的,做好加强没有问题,我感觉越大越好飞 ...

现在还有少量板材,再做一架同样尺寸的,把动力改小一点试试了,之前的太快,反应不及才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广告门店买KT板吧,门店KT板有1米宽,大概两米长的,唯一缺点就是贵了点,大概十来块钱一张 ...

某宝也有,比广告点便宜5分之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新手飞1s,2s的空心杯减速组合适。这个尺寸飞3S的不合适,速度太快。3S 2212 1400的电机适合800翼 ...

我是打算买个64的手抛机回来改了
不过死性不改,今天又做了一架,呵呵!
动力打算改小一点,用1000KV的,上机看看推重比怎么样再说了

网友:
翼展小了,和我走过的路差不多吧,买个1.2米的塞斯纳飞飞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新手飞的,做好才发现没买起落架,还摆着没飞

祝爽飞

楼主(2021-11-14):
引用 网友D:
有起落架可以地上跑下,调节遥控输出曲线,尾翼 襟翼  状态  ,

遥控器太水,没有这些设置

网友:
支持楼主,早日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