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有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1-08-10):
我用外接电池的时候,云台有反应。然后飞控连接电脑,拔掉电池,云台就没反应了。这个是飞控上的usb供电不足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网友:
当然是供电不足,飞控输出5V。。一般云台供电12V左右

网友:
主要还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