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台塔台,002号请示起飞

楼主(2021-08-10):
塔台塔台,002号请示起飞

制作机翼,中间加了一根碳杆

折叠粘贴好的机翼外形

由于板子较小,副翼是单裁出用透明胶带粘上

安装舵机,后期用Y线连接

机翼绘制图案

边上粘贴胶带准备涂色

完成后的效果

网友A:
002,跑道已清空,可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2,跑道已清空,可以起飞。

002明白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B:
漂亮,我的04号机也在制作中了,和你这个差不多,但是没这么大!和我的03号机一样!希望不要重蹈覆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我的04号机也在制作中了,和你这个差不多,但是没这么大!和我的03号机一样!希望不要重蹈覆辙! ...

就是在不断地折腾中前进,加油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飞机做得很漂亮,其实我最关心的是它是怎么炸机的

网友(2022-01-17):
这个是什么飞机,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