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如何安装空速管

楼主(2021-08-15):
各位模友大家好
我的飞机是塞斯纳,螺旋桨在前面。我要装个飞控,买了空速计,但是空速管不知道怎么安装合适。
如果装前面,肯定会有螺旋桨的气流,这样肯定就不准了;
如果装机翼上,螺旋桨的气流没有了,但是飞机两边就不平衡了。
请问怎么安装空速管最合适?大家都是怎么安装的?如何保持平衡的
谢谢

网友:
没装过,不过你可以装在机翼上,另一边加配重

楼主(2023-08-16):
自己跟踪回复一下。
我将空速管头放在一侧的机翼下方,虽然有一些左右不平衡,但是基本上应该可以忽略。
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