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新手船-03号

楼主(2021-08-16):
新手入坑,什么都不懂,照葫芦画瓢,望大神们指点。

其实这是第三艘船了,第一艘和第二艘都是刚入坑时用家里废纸箱做的风动船。
第一艘重心太高,转弯直接翻船。第二艘吸取教训,船体扁平,也更长。跑得是稳了,但是动力和材料问题,速度不快,还有进水,不久就退役了。

这个第三艘也是心血来潮做的,用的配件都是飞机上用的。

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动力不能持续,尤其是高速时!感觉是速度起来后,螺旋桨就没有碰不到水,导致失速。
第二、高速时抬头比较严重。可是既然抬头,生什么还会失速呢?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沙发占座,航行报告专用。

网友A:
仰角太大,风阻变大,动力跟不上必然会失速,我也是新手瞎猜的
可以尝试重心前移,把接近角调小试试(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目的就是别让船头抬太高,不然推力是向斜上方,不是向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仰角太大,风阻变大,动力跟不上必然会失速,我也是新手瞎猜的
可以尝试重心前移,把接近角调小试试 ...

推力线高于重心,那船不是应该被压下来才对吗?这个应该和飞机的俯仰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力线高于重心,那船不是应该被压下来才对吗?这个应该和飞机的俯仰原理差不多吧 ...

航模的专业术语我不是很懂,但是肯定跟船头的这个角度有关系,受水的反作用力导致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的专业术语我不是很懂,但是肯定跟船头的这个角度有关系,受水的反作用力导致抬头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如果我把上平面做成一个斜面,改变一下气流的速度,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如果我把上平面做成一个斜面,改变一下气流的速度,会不会好点呢?

这个只能慢慢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这几天在用论坛的图纸做一艘o艇,还没下水,赶紧头比较重,想再加个虾艇的大钳子增加浮力,整了个四不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慢慢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这几天在用论坛的图纸做一艘o艇,还没下水,赶紧 ...

电池放后面点啊,配重心后一点不行吗?

网友A:
这是我的第一代模型,用儿子的遥控车改装的,稳定性和续航都没问题,能玩一整天,就是阻力有点大,速度起不来

第2代找了论坛的o艇图纸做的,感觉小了平衡性不好解决,等周末下水看看效果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第一代模型,用儿子的遥控车改装的,稳定性和续航都没问题,能玩一整天,就是阻力有点大,速度 ...

建议你最好不要急转弯,我就是这样翻了两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第一代模型,用儿子的遥控车改装的,稳定性和续航都没问题,能玩一整天,就是阻力有点大,速度 ...

有图纸吗,也发我一下呗!

网友:
周末去试水了,船头仰角不合适,开起来有点往下扎,再一个散热是大问题,玩一会儿里面就烫手,热熔胶都要化了

网友:
感觉你的虾船左右两条,前部可以做成刀面,而不是斜坡面。这样可以破水,不高速时不容易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