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2.4.8飞控的问题

楼主(2021-08-18):
我把数传接TELEM1,OSD接TELEM2,显示屏可以显示摄像头图像,但是不显示电压、电流这些飞行信息,地面站也能连上飞控。把数传接TELEM2,OSD接TELEM1,显示屏可以显示摄像头视频,也显示电压、电流,但是地面站连不上飞控。第一种功能都正常,就是显示屏不显示电压和电流,这是怎么回事?麻烦请教一下

网友A:
应该关了 数传2接口,去调參数看看或数传线与osd线2合1接1号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关了 数传2接口,去调參数看看或数传线与osd线2合1接1号接口

麻烦问一下数传2接口关闭打开在哪里

网友A:
地面站 调 参数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 调 参数那里

您好,具体在MISSIONPLAN里面哪一项,你知道吗?参数树的东西太多。另外你说的2合1的线,有卖的吗?把数传和OSD用2合1的线接TELEM1口,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
我也沒调过,应是输入tele2,自己研究(英文的),,至于2合1线一般自己做的,要懂得焊接,问下人。不难做,或可去淘宝看看。

网友(2021-10-21):
要调参数的。TELEM2要指定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