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交作业,做了萝丽的三件套

楼主(2021-08-20):
遥控,接收和电调。经历了无数次焊接失败,终于可以用了。使用洞洞板焊接,外壳用3D打印,一节18650电池加一个升压模块和一个充电模块,买了这两个模块后才发现有升压充电一体的模块。
还有一点问题,就是用这个双路双向的电调,另加一个舵机时,舵机不正常,会延迟,
且接收机红灯闪像是掉电重起的样子。会不会是接收中的稳压或是电调中的稳压块性能不好?

楼主(2021-11-07):
引用 网友A:
所有稳压块都换质量好的,我也是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总结,大道至简,稳压很重要,所有的元器件,不能一味追 ...

是稳压块的问题,电调中7805换长电CJ7805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21-08-20):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厉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所有稳压块都换质量好的,我也是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总结,大道至简,稳压很重要,所有的元器件,不能一味追求便宜,我吃了大亏,走了一堆弯路

网友:
支持帮顶,没有牛币的日子不好过,努力赚牛币。

网友B(2021-11-07):
有刷双路单向混控电调驱动电机,达不到电池直驱电机的推力,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双路单向混控电调驱动电机,达不到电池直驱电机的推力,何解

元件正常,固件正常就能正常使有,电机不要超过电调的带负载能力,双路双向中的RZ7886电流7A峰值13A。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22-01-06):
考研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稳压块的问题,电调中7805换长电CJ7805后问题就解决了

哈哈,失败也是成功他妈妈

网友:
为了存币,看帖必回

网友(2022-05-13):
萝莉想的很周到,一般遥控有的他都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