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控上焊的白胶如何处理掉

楼主(2021-08-31):
买的是组装好的机子 想换个接受 发现不是焊锡焊的是拿白色胶粘的 这个如何处理掉 小白一个没敢弄 希望大师们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你这得上图啊

网友:
上个图看看才能帮你出主意啊。

网友A:
焊接的,涂了704胶是为了加固,不是重新接线的话没必要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涂了704胶是为了加固,不是重新接线的话没必要动它。

我想换个接收怎么样处理比较好

网友A:
直接剪断三根线,再焊新接收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剪断三根线,再焊新接收机就可以了。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