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锡睿智微电子的马达驱动芯片的虚标

楼主(2021-09-19):
现在有若干小电流电调采用无锡睿智微电子的马达驱动芯片系列,比如7886,其号称 7A 峰值13A, 实测无额外散热使用3A,  峰值也远没有13A.  就是说如果你接一个7A电机,几秒内,电流就会大幅度降低, 最后稳定到3A左右(即便加额外散热铝片,也提升不大) ,  模友制作或购买这类电调, 只要用无锡睿智芯片的都要注意虚标

电流值的1/2 或许才是无锡睿智的真实能力

网友: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网友A:
楼主的供电条件怎么样?

楼主:
锂电, 大电流电机带负载, 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供电条件怎么样?

锂电, 大电流电机带负载, 电流表

网友:
嗯,关键是测试条件要满足 ,不要让电源和电机影响到测试的数据。

不过国内的东西是有些不厚道的,可能是拿峰值测试数据来糊弄人,挑100个最好的,然后测试,取10组最好的数据,还是在超好的散热条件下测试,最后拿到一个可能达到的最好数值来糊弄人。

网友:
谢谢分享 避免踩坑

网友B:
可以并联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并联使用 !!!

  很遗憾告诉你, 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遗憾告诉你, 不可以!

很不遗憾的告诉你 已经试过了 实际使用是可以并联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mos做电调  这玩意我一般也就用在几十毫安的电机上
我做的电调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s://www.moz8.com/thread-1839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遗憾的告诉你 已经试过了 实际使用是可以并联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mos做电调  这玩意我一般 ...

你把两个独立的且带逻辑的H桥并联,  无锡睿智的刘老板可不给你担保, 你可以找他直接问.两个芯片死区可能不同步, 不是你能设置的.
小电流测试没意义, 用大电流,才能测试出芯片短路后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两个独立的且带逻辑的H桥并联,  无锡睿智的刘老板可不给你担保, 你可以找他直接问.两个芯片死区可能不 ...

大电流谁用这玩意啊 这个也就是玩具上用用 几十毫安的电机 或者几百毫安的电机  不过并联使用确实能用 可能比较幸运吧  没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