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18元fpv图传屏幕改装倒车影像

楼主(2021-09-23):
很早之前买了这个18元的FPV图传屏幕,一直扔着没动手,现在想起来,想改改,可是搜索一大圈方案都是另外一款的屏幕,同样18块的屏幕,有区别,看了店家分1号屏幕和2号屏幕,有教程的帖子都是买了1号的屏幕,而我刚刚是2号的,想求助大神,我这个屏幕只想有线接入AV信号,不知道板子有没有预留端口,电子小白,看不懂板子,然后能不能改通电直接亮屏,不用按开关,我想用来改装倒车影像,感谢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A:
看背面图传模块 找AV脚

网友:
坐等大神,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买配套的图传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背面图传模块 找AV脚

电子不是很懂,但是我也仔细看过了,看不来哪个是AV输入焊盘,也没有丝印

网友:
我也来刷个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不是很懂,但是我也仔细看过了,看不来哪个是AV输入焊盘,也没有丝印 ...

上图 看看呢

网友B:
首先,你要是有导航,倒车影像可以直接接入导航,控制更方便。
其次,你想用这个显示器,可以用带5.8G图传的摄像头,也很简单。
再次,如果非要按你的方案来实现,可以搜一下RX5808模块的资料,按照模块的视频输出去接视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是有导航,倒车影像可以直接接入导航,控制更方便。
其次,你想用这个显示器,可以用带5.8G图传 ...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不小心短路直接烧了,买了新的雪花屏模块,已经用上倒车影像了 ...

网友:
可惜这个价格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2021-10-23):
这便宜呀,现在都39了,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2023-02-24):
引用 楼主:
电子不是很懂,但是我也仔细看过了,看不来哪个是AV输入焊盘,也没有丝印 ...

现在还有卖吗,这个屏

网友:
楼主在哪家买的,我搜不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