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哪位大大可以把萝莉三代的接收机改成默认sbus 这样d7e就sbus

楼主(2021-09-27):
本小白看不懂程序    不知道哪位可以改一下

楼主:
150牛币做回报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此贴作废

网友: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

网友:
看了几天接收机的代码,基本看明白。楼主这个在发送机那边设置一次就行了。接收机会保存设置的,下次重上电也能保持SBUS输出。

网友:
不是在遥控里设置SBUS模式就可以了呀,但接收机要有反相器电路才行

网友(2022-03-28):
用遥控器设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