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点火器终于出火花了,庆祝一下

楼主(2021-10-19):
注意:此方案还未上机测试,只是出了火花,如有想改的等我更新。
买了台2冲29cc的发动机,太笨重了,看到可以改电子点火,这样飞轮,飞轮外壳就都可以不要了。
查了下教程,说可以改。比如直接买整套的点火系统,六七百比我的发动机还贵了。而且还是不配套的。
借助万能的淘宝,买了个直流点火器和高压包,40来块钱,电阻和霍尔感应器几块钱。
目前触发正常,下一步就是想办法装到机器上了,目前对什么点火角,如何固定磁铁一头雾水。目前想法是用3d打印做个轴套装输出轴上,磁铁装里面。
望有改成功过的大佬不啬赐教,谢谢。晚上抽空焊线后再上图。
图是我随手画的,不是专业人员哈,接线很简单,点火器左上角接霍尔输出,霍尔输出和右下角中间焊一个1K的电阻(这个必需要,否则无法触发,原理不懂,纯按照教程做的),点火器的下面两根线,左边负极,右边正极(与霍尔的正负极并联,堆尔脚管朝下,字面朝自己,从左往右依次为正,负,输出)。点火器右上角的线接高压包的正极(就突出来的铁片)。高压包的中间固定硅钢片接负极。
目前这个线路有个问题就是,电池这边也有火花电手(我是用鳄鱼夹和面包板测试的),晚上抽空把高压包固定在发动机上看下是否有改善。

楼主:
上发动机点火了,完全没反应,目前在排查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2022-09-27):
引用 楼主:
上发动机点火了,完全没反应,目前在排查是哪里的原因。

还有后续吗 楼主,好期待啊,我也买相关配件了,只是没明白为什么要加那个电阻。

网友(2023-03-09):
成功了吗,兄弟,我也按照你这电路图搭建的电路,就在上电一瞬间有火花,在就没出现过火花,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