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提问】飞控能连上bf地面站但是连不上missplan地面站

楼主(2021-10-29):
飞控:F4V3 PLUS
之前用来飞穿越机的,现在需要刷固定翼固件,但是连不上missplan。求解决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

网友:
需要先手动下载对应版本带bl的ardupilot固件,通过bf刷入,之后才能连接mission planner,具体教程可以百度f4刷ardupilot,5imx和csdn都有比较详细的图文教程,B站也有视频教程,熟悉后上手操作就行,没太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