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鸡在眼前,就是没找到

楼主(2021-11-03):
250四轴,f4v3飞控,装的inav2.3固件,昨天晚上10点趁广场旁边空地没有人就在空地上空爬个高,从起飞开始一直用定高定点模式,离家的距离gps显示只有5米,这在300米高度时候拨杆打到自返模式想让四轴自动降落。自返后离家的距离显示只有一米,只有几秒钟时间,电压从10.5v骤降到9.2v,四轴螺旋着炸鸡了。只听“噗”的一声,掉草丛的声音传来。连忙去草丛寻找,怎么都找不到。这是图传也雪花了。往前走几步,晃动鹰眼接收屏,发现双接收的天线水平放置头部朝向300度的时候有图传信号,朝向120度方位时候也有图传信号(双接收一个蘑菇,一个棒子)。图传信号显示飞控水平放置,机头朝向300度,离家距离1米,模式是自稳模式,电压回到11.2v。图传有osd信息,但是摄像头一片漆黑。机尾我装的5804图传和鼠尾天线(天线头朝下)。草丛太黑还有小灌木,看到图传显示osd信号就是找不到。
这时候已经将近11点,我回家拿个手电筒,再到现场怎么也连不到图传信号了,前后一共10分钟左右,该不会突然电池没电了?还是附近被谁恰好路过捡走了?
有模友知道天线摆放角度和图传接收信号的关系方位吗,是不是我判断错了炸鸡地点。到处都是草丛和冬青树。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还想来看看,学点技术呢!只有……

网友A:
不太好判断,鼠尾参考棒状天线信号辐射方向,两个棒状天线相互垂直信号最差,这样判断飞机是在开始搜机地点的30或者210方向上(这个很重要,换地点后飞机的相对方位就有变化了)。但因为蘑菇头天线只能接收到头部那半边的型号,也就是说飞机在蘑菇接收天线指向方向的180度内会有信号,这样就冲突了。除非双接收不能智能切换,不然没办法解释。话说当时可以推下油门听声音确定方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判断,鼠尾参考棒状天线信号辐射方向,两个棒状天线相互垂直信号最差,这样判断飞机是在开始搜机地点 ...

谢谢提示!当时炸鸡还听到坠落响声,在微弱图传信号下(只在两个点有图传信号),当时没有想到拆掉一个图传天线测试一下。当时飞行模式显示自稳,推油门没有听到电机响声。这两天不断看回传录像,坠落时候能清晰看到家的房子和标的物,能判断出来夹角,搜索面积应该不大。白天搜寻几次连一点坠机碎片也找不到。本人分析有可能是回家去取手电的时候,恰好有人路过发现捡走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