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达不到,电池直驱电机产生的推力

楼主(2021-11-06):
做的萝莉有刷电调两路混控,能够正常使用,测试用1s 米兔空心怀电机8523 75mm桨全油只能产生30多克推力,但使用电池直驱电机却能产生50克推力,这是什么情况?尝试了更换MOS 7843 3400 4410 4884都达不到直驱的推力 ,实在没招了,紧急求助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

网友:
MOS管有压降损失,或者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导致电压损失。
1S可以考虑倍压升压电路驱动MOS管试一下

网友(2022-04-13):
原因可能:1、油门行程不够;2、MOS导通电阻过大

网友(2022-06-07):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是说可能啊,pwm信号满油门也不是全高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