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两路舵机信号转两路0-100%占空比PWM!可用于灯光调亮...

楼主(2021-11-07):
萝卜两路舵机信号转两路0-100%占空比PWM!可用于灯光调亮度或电机调速!可混控!

两路舵机信号转0-100%占空比PWM!可以用于调灯光亮度或有刷电机调速!

混控版可以用于两个有刷电机单向差速转弯!!!

驱动mos时单片机PWM输出脚建议加限流电阻!

要求高的加mos驱动芯片(低端驱动)!

建议使用STC8G系列单片机,STC8F系列上电后会有短暂高电平输出!

固件版本区别:A版启动以后只要有舵机信号就有输出!B版和混控版需要油门信号归位(零)后才有输出!

资料分享地址:https://www.lbmx.cn/post/19.html

网友A:
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

楼主不知道,我理解对没有,就是把1  2通道的舵机信号转换为可以驱动电机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我理解对没有,就是把1  2通道的舵机信号转换为可以驱动电机的信号 ...

准确的说是驱动mos管 然后mos再动电机

网友:
这个可以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