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区别

楼主(2021-11-09):
带了云台和不带云台有啥拍摄效果,云台真的能够防抖吗?是不是会和不带云台一样拍出来的视频效果一样?问题同上,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差别巨大,无人机航拍云台是必须的,否则效果差的无法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巨大,无人机航拍云台是必须的,否则效果差的无法观看。

带云台会视频抖吗

网友:
大部分抖动都很小。

这要看云台的品质和调校了。

网友:
抖或者果冻主要看云台胶球和自己飞机震动频率是否匹配,这个不是好的云台或者贵的就一定好。云台主要作用是可以抵消无人机运动时各个方向上的倾斜,让画面保持水平稳定,一般两轴云台足够,三轴云台能让旋转时画面更平滑,要去更高的话可以上,网上有对比视频,可以找找看。

网友(2022-03-14):
差别很大的  云台的防抖效果是非常好的  只要调好参数  至少用两轴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