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遥控器问题

楼主(2021-11-14):
我刚入模不久,原来买了一个文盛的6通道遥控器,练习模拟器很不稳定,想换一个遥控器,想兼顾一下后期的学习,应该先短期过渡的MC8B,还是一步到位选择天地飞的ET12或ET16呢?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
还是买天地飞吧,一步到位。

网友:
已经买过一个便宜的,就不要再次重复了。建议500-1000元之间的。
目前遥控器没有非常完美的品种,还要考虑相关的接收。如果以后主打固定翼,建议乐迪,天地飞等,如果穿越为主,建议思翼FT24,开源TX18外加高频头等。

楼主:
短期目标是F3P,初步接触一下多轴和穿越机,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期目标是F3P,初步接触一下多轴和穿越机,应该怎么选择?

F3P和穿越对手感要求高,多轴和穿越对遥控距离要求高。预算资金低的话建议乐迪或者思翼,中间预算建议TX18+高频头。预算高的话建议睿思凯或者futeba,也要考虑加装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和穿越对手感要求高,多轴和穿越对遥控距离要求高。预算资金低的话建议乐迪或者思翼,中间预算建议TX1 ...

1000之内的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2022-09-01):
引用 楼主:
1000之内的有什么推荐吗?

新天地飞的ET1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