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t16改装富斯摇杆

楼主(2021-11-19):
先上完成图

楼主:
为什么要改摇杆呢?这里引用博士的帖子中对t16和富斯摇杆的评价说到摇杆的设计,什么是好,什么是差,很多模友只会用「手感」来形容,到底什么是手感?其实有更科学的方法可以评定摇杆好与坏,今天在这文章里,我打算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评测并跟其他摇杆做深度的对比。  首先要谈谈摇杆的原理,现在基本可以分为电位器摇杆和霍尔摇杆。电位器摇杆比较简单,就是每个方向有一个电位器,把摇杆动作转换为电压输出再经过控内的ADC转换成为数字信号再进行后面的混控到输出的处理。霍尔摇杆的设计就可以有很多的变化,最简单的是用电压输出的霍尔传感器,直接替代了电位器,并兼容电位器摇杆的信号,可以直接替代电位器摇杆使用或升级。也有用3D霍尔传感器的设计,一个传感器处理一个摇杆的两个方向。至于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除了电压外,也有用SPI之类的数字输出,五花八门,变化很多。  很多人会问电位器摇杆跟霍尔摇杆到底那个好,这话真不好说。电位器摇杆的缺点很明显,就是会磨损,用久了信号会跳动,但好像ALPS之类的优质摇杆的耐用程度还是很高的。但霍尔摇杆,缺点也不少,先天的线性差,温度改变会带来读数的飘移是霍尔摇杆普遍的问题。所以说评测摇杆,不能单看是电位器还是霍尔,要看摇杆的整体设计才能得出答案。  一支摇杆好不好,其实重点是信号的解析度,解析度高,手感会变得细腻,解析度差,手感比较粗糙。所以要评测一支摇杆,就要用科学的角度看看摇杆整体的设计能达到什么样的解析度,就能分辨摇杆是相对细腻还是粗糙。  先从最普通的摇杆开始,一般摇控器都是用主芯片内置的AD转换器来获得摇杆的数据的,我们摇杆常用的STI芯片内置了12-bit的AD转换器,就是理论上最高的解析度是4096。但大部份电压输出的设计(不论是电位器或霍尔),因为包括零件参数,安装精度等各种问题,不可能尽用4096的解析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支摇杆,他ADC的Vref是3V,但摇杆摇动输出的电压范围只有0.6-1.4V。那真正的解析度只有4096*(1.4-0.6)/3=1092,是不是有点恐怖?本应有最高4096解析度的最后能用到的只有1092,只有1/4,还未算ADC本身的质量,通常最后一位通常不准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就算用了霍尔摇杆,读数都会不断的在跳,就是这个原因。告诉你,这例子就是T16/T18摇杆的数据。  为什么有T18 Pro用电位器的反而比T18霍尔贵?因为T18Pro用了ALPS定制的窄角度电位器,输出电压范围在0.5-2.7V左右,算一下解析度就是4096*(2.7-0.5)/3=3003。解析度是T18霍尔的3倍,所以不算电位器用久了会磨损,肯定比T18霍尔版要好多了。  再看TX16S Max的霍尔摇杆,基本上用的霍尔芯片跟Frsky的M9摇杆一样,是进口的高档东西,但因为安装的精度问题,电压行程在不同的方向有比较大的参差。有的0.3-3.0V, 有的0.6-2.7V, 也有0.4-2.3V。TX16S Max的ADC Vref跟T16的不一样,不是3.0V而是3.3V, 就选一个中间的去算,解析度是4096*(2.7-0.6)/3.3=2606。怎样也比T16/T18的要好,另外T16/T18的霍尔芯片明显没有温度补偿,在太阳下使用时晒一下,读数都会改变。Tx16S Max用的Allegro芯片内置有温度补偿,使用时没发现明显温飘问题。  再看看Frsky的M9摇杆,用的霍尔传感器跟TX16S Max一样,但安装精度高很多,每个方向的行程基本上的都差不多一样。M9用的Vref是3V, 输出电压范围0.4-2.6V, 解析度有4096*(2.6-0.4)/3=3003,算是跟一般的高档电位器摇杆看齐了。:

楼主:
在说在说差点忘记了主题,就是Flysky全铝摇杆的测评。这摇杆肯定好的地方就是全铝CNC结构,工工整整不会变形,用过塑料摇杆应该会发现摇杆多少有点不正方的,就是校准时一角的读数会大点,另一角的读数会小点,要选择小点读数的角来较准,不然会有些角的读数是去不到+-100的。全铝摇杆就没这问题,没有畸变,画圈校准就可以了。  Flysky全铝摇杆,用的是单霍尔传感器管一支杆的方案。相对于普遍的霍尔摇杆方案,一组摇杆要四个霍尔传感器,Flysky的一组摇杆只需要两个传感器。传感器选用了高精度的3D霍尔传感器,每个维度有16-bit(65536解析度)的输出,另外内置了同样是16-bit的温度传感器,用来给内置的温度补偿功能使用。这传感器提供SPI接口,所以数据都是以数字方法输出。Flysky摇杆组在这基础下,加上了一个MCU, 把3D的数据通过算法,加上了线性校准温度补偿,把3D数据转换成4通道,每通道16-bit的数据用921.6kbps串口传给遥控器做进一步的处理。实际看一下数出的数字范围,原始解析度居然达到了5000,这就成了摇杆的王者了。  串口的输出方案,很难直接用来做摇杆升级,但通过信号转换方法,输出全行程的0-3.3V给Vref是3.3V的ADC作为输入也是可行的,这样就能带来真正的4096解析度,照样是王者。  如果是OpenTX系统,可以直接安装,用串口直连摇控器,可以达到最高精度的对接,这改装将会在EdgeTX官方支持

楼主:
引用完毕,知道了t16摇杆的先天不足,与富斯摇杆的优点,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改装了

楼主:
改装所需要的东西很少,富斯摇杆一对,3d打印的安装孔位转接座一对,以及接四根线,给遥控刷支持富斯摇杆的edgetx.固件

楼主:
富斯摇杆一对

楼主:
孔位有点偏,不过影响不大

楼主:
转接座安装好就这这样的,每一步都不难

楼主:
主板线序,由于串口是3v的而而摇杆需要3.3v所以供电需要从板子上取电

楼主:
接下来就是刷写带fs后缀的edgetx固件,刷写完成后进行摇杆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说一下摇杆的手感,只对比t16原装霍尔,我换了附赠的最粗那个弹簧,也就是最软的那个,带来的手感柔和绵密丝滑,不像t16原先的摇杆是松松垮垮的滑。中立点跳动的问题也没有了,简单试飞了一下,细微动作反应精准没有以前那种模糊感,应该就是4096的分辨率带来的优势了。从1到3中间有了1.5有了2有了2.5.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