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卓S1航电系统评测

楼主(2021-12-08):
上周拿到云卓新品S1航电系统,上手简单试用了一下,今天做一个简单评测。由于目前S1航电系统只支持多旋翼(期望后期能升级到固定翼),所以选择了大小两个机型测试。
首先说说飞控本身,S1主控重量62g,采用了STM32H743主处理器,内置了BMI088陀螺仪,IST8310电子罗盘和LPS22HB气压计,同时内置云卓H12接收机(也可与云卓T10,T12遥控器连接),当然还有个特点就是集成了音频解码器,可以连接外接喇叭,通过地面站进行喊话。

S1

同时送测的还有云卓双轴激光避障云台,相比之前的MINI摄像头和单轴云台,除了双轴自稳及激光避障,还增加了卡录功能,卡录像素为1080p。实时图传没有改变。

22

机型1:8寸4轴、御电机、静音桨、自组精灵3电芯4S高压电池。装机完成后加电池850克。机子小了,线比较乱

2

机型2:飞越680的4轴,朗宇4110KV400电机,15寸碳纤维桨,6S12000电池。
因为装机视频及教程在云卓官方网站上已经有了,这里就不再重复。谈谈装机感受,如果你只是更换飞控,那么很方便,因为S1飞控集成度很高,只需要把多旋翼几个通道的电调线按照电机序号插入飞控即可,电机序号同PIX,玩开源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了,再按教程连接好GPS和双轴云台就行了。另外飞控电源是直接支持2-18S的,内置了降压模块,可以直接JST接口取电。
装机完成后,按照官方教程,在地面站内很简单的几步调节完成,就能够起飞了。
最后谈谈试飞感受
第一、基本参数调节简便直观,水平校准、磁罗盘校准、电调校准、电压、地理围栏、返航参数等,都可以在地面站完成,不用将飞控连接电脑。
第二、感度的调节很方便,可以在飞行中进行感度调节,从实际飞行中体验到,飞机小,感度就适当调小,飞机大,感度适当调大。就算默认参数直接开始飞行也能比较平稳。
第三、可扩展性高,后期可以扩展多个辅助通道,在地面站中实现如空投等功能,另外音频输入功能也是一大亮点。
第四、两轴云台相对以前的产品有很大提高,感度调节好后效果不错,但是卡录的分辨率,码率、帧率等希望后期能够再提高。还有激光避障功能只能在返航中触发,主动飞行中不能触发,望后期通过固件能升级。
第五、高级调参里观察了下,参数和ardupilot固件相差不大,主要提高的就是调参的便捷行,希望后期能够通过修改固件实现固定翼、车、船等功能。

最后来段试飞视频,一个人不好拍。大家原谅。

楼主:
第一次发评测,谢谢大家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2022-07-22):
楼主 S1有车船固件功能了 记得找我哦16763280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