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 使用sbus接收机,如何在osd正确设置显示rssi值?

楼主(2021-12-10):
mini apm 飞控,r9mm 接收机,该接收机16通道是rssi通道。该接收机接到飞控的是有三根线正、负、信号,接收机说明书没有提到专门的rssi线(不想有些接收机可以引出这个线接到飞控的A1或者A2或者A13接口),但是有Fport接口也不知道什么是干什么用的。另外mission planner里面的rssi设置选项倒是有个通过sbus选项,那么选了之后遥控器里边应该怎么进行设置呢?我用的是x9dplus 加r9m高频头。有类似使用经历的大神麻烦您给小弟普及一下。

网友:
吧里有x8r设置的指导,可以参考。链接: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38&_dsign=c206cb61

网友: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

网友:
看看这个,https://doc.cuav.net/tutorial/copter/optional-hardware/rssi.html

网友:
我就是参考这个资料,设置的,目前我图传OSD能现示信号强度,现示与实际信号强度各种测试基本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