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无人机双四轴

楼主(2022-01-04):
就是如何实现8个电机用四轴飞行器呢?主要电机转向有什么要求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X8模式,看飞控是否支持,不同飞控电机转向可能不同,附上的图是apm和pix的x8模式电机转向

网友A:
貌似直接8轴效率高些

楼主:
apm2.8的x8模式需要重新刷固件吗?我使用的是x4的固件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A:
貌似直接8轴效率高些

肯定直接8轴效率高,要不,大疆不会这么笨。还有,一条臂要承受两个电机的重量和扭力,材料要升级等等..........

网友(2022-04-09):
重新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