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屏一块

楼主(2022-03-16):
想问下这个屏有设么办法能用起来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
一般来说,TB找个卖屏幕驱动板的,给他看屏幕信息,他会给你对应的驱动板,接上去就可以当个显示器了,驱动板一般都会有很多输入口,比如HDMI,D SUB,AV,DVI等等,具体看买到什么驱动板。

网友:
请参考看一下这个网页,有详细的规格说明:https://m.panelook.cn/LD070WS2-SL07_LG%20Display_7.0_LCM_parameter_cn_14935.html

网友(2022-11-07):
lvds的屏,买个lvds的驱动板,然后还要买个转接的排线,给老板看这个屏的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