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6通道接收机左右图怎么连接

楼主(2022-03-26):
电压测量和电压连一起?
电池正负极接电池?
那应该还有一根线连接左边啊?

网友A:
电压测量端,也就是单片机16脚接右图的橙色电压端。电池正极接右图红色电池端,右图的蓝色负极和左图的蓝色负极是连接到一起的。

简单画一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测量端,也就是单片机16脚接右图的橙色电压端。电池正极接右图红色电池端,右图的蓝色负极和左图的蓝色 ...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
问了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
看下完整的电路图吧

网友:
哈哈,这一看就是小白,不怎么看电路图。多看看就好了。

网友:
新手看不懂电路图,我就是啥也看不懂,的确多看看就好了

网友:
昨天晚上还在纠结这个,嘿嘿,谢谢

网友:
学习了,继续努力学习中

网友(2022-05-13):
萝莉想的很周到,一般遥控有的他都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

网友(2022-07-30):
是不是如果接bat,电池必须2s以上,我用1S没反应?平常都是1s直接接到ch的电源上面

网友:
9-14脚是通道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