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电调舵机的选择

楼主(2022-03-28):
船模小白,长100cm左右,宽30cm左右的船模,配多大的电机比较好呢,还要舵机跟电调,电池该怎么选择呢,有没有什么推荐?

网友:
帮顶。只玩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3001舵机,775电机配1/3星型减速器,好盈860电调

电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淘 "20A 双路双向电调"  55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