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电压回传报警

楼主(2022-03-31):
(图片)

网友:
有没有大佬啊,同问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因为早期版本里面,没有修正这个错误

网友:
之前用的时候 没用过这功能  都是用肉眼看电压的

网友:
楼主模型名字怎么设置的,为什么我的改不了,选择更改没反应

网友:
固件的问题,换几个固件刷,有些的就能改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早期版本里面,没有修正这个错误

用的a13,应该是最新的吧。。。

楼主:
看了下源码终于发现问题了,现将修改后的固件发出来(测试没问题),注意我这在背光处加了三极管(不加背光设置是反的),其他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13,应该是最新的吧。。。

a13的也有问题,后期有修改过的,“V音乐”版本的是修改过的,把电池报警和微调保存都修好了。
也可以在等几天,我发个stc8a8k64a12主芯片,IIC四线OLED屏的萝莉三代控发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源码终于发现问题了,现将修改后的固件发出来(测试没问题),注意我这在背光处加了三极管(不加背光 ...

大神啊!510599178加个好友认识一下行吗?我有个遥控器能给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510599178加个好友认识一下行吗?我有个遥控器能给指导一下吗?

不是大神电压回传报警 报警,为啥,设置,没用,大佬 作者:yu1741588584 5984 ,你有问题直接发论坛里吧,后面来的人也能学习学习

网友(2023-04-09):
下载了,谢谢老铁,有没有A13的源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