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电包制作计划

楼主(2022-04-01):
  没有电包出门很真是很繁琐,太早冲满电又担心电池鼓包坏掉,所以想要自制一个小电包,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发帖问一下前辈们。
  想用磷酸铁锂20ah的电池4块串联,做一个12.8v的电包,用于给b6供电。
  目前的疑问点有:
1:需要加4串的保护板吗,还是直接用平衡线就可以了。
2:焊接直接用电烙铁可以吗,会不会烙铁焊接的时候高温损坏或者搞爆电池。
3:焊接点上面那边需要加绝缘纸这些吗,还是胶带绝缘就可以了。
4:热缩管选用多大规格的合适。(电池型号在下面图片中)
  纯新手,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给建议!谢谢大家啦!

网友:
现在这里人太少了,可以直接问商家

网友:
你上面问得问题都没有具体参数,不太好解答。

网友:
保护板可加,经济的话就不用了,放电时查个bb响,电洛铁温度开高点快速焊接时间别太久就行,绝缘要做的,单个电池套热缩皮,整体也是,大小能套进去就行

网友A:
新手焊接一定注意安全,以前自己组电池焊接时,一瞬间电洛铁的刀头一半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焊接一定注意安全,以前自己组电池焊接时,一瞬间电洛铁的刀头一半没了 ...

短路烧了吗

网友:
保护板最好配上,那种十几二十安的不贵没有套管就用绝缘纸+胶带吧,纸板剪齐垫好胶带拉紧捆齐一样漂亮。

网友:
电池方面可以找我,首先推荐你买带螺柱的方壳单体,保护板要买好的,很多垃圾板子都不会保护,外壳可以省略,用环氧板泡棉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