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问题

楼主(2022-04-07):
这样的模型船配两个电机,螺旋桨直径为5cm,两个螺旋桨会不会相距太近,会不会产生互相影响,需不需要增大船体宽度,还有就是用差速转弯好吗?

网友:
我帮你问了一下,本人不太懂船模。建议2-3厘米直径的桨,差速转向你可以试试看 加个舵感觉会好看点。纯搬运的

网友:
在仿真船里面一般米级左右的船建议选择380、390、395这些有刷电机,鉴于楼主长宽比较小吃水富裕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540、550系列有刷电机,船模螺旋桨可以遵照一个土办法,螺旋桨直径不大于选择的有刷电机直径即可,直连驱动一般问题不大,当然如果选择大的螺旋桨建议改用齿轮箱皮带轮等减速组,差速的效果很明显用在这种长度较长的船上转效果也不错,不建议靠太近适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