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额外驱动声音对比

楼主(2022-04-24):
一般电调都能听到电调驱动电机的额外声("嘀嘀嘀嘀..."), 油门越小声音越明显(之前用的好盈,火凤凰电调,恒龙坦克都有这个声音) 本视频对有刷电调额外驱动声音进行了对比

网友A:
驱动电机用的PWM频率在人耳能听到的范围内就有这个声音!通常大家用的都是1KHz   所以听起来一样 跟固件有没有渊源无关!当然也有其他频率的听起来就不同了!可以试试我的这个电调就听不到这个声音 https://www.moz8.com/thread-1839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用的PWM频率在人耳能听到的范围内就有这个声音!通常大家用的都是1KHz   所以听起来一样 跟固件有 ...

看来, 好盈之类 要在咱们催促下改进固件了.

至于固件渊源, 我不是单指声音. 两家还打过官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 好盈之类 要在咱们催促下改进固件了.

至于固件渊源, 我不是单指声音. 两家还打过官司 ...

唉 有刷电调程序这么简单  还要打官司 。。。。有那时间不如自己写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有刷电调程序这么简单  还要打官司 。。。。有那时间不如自己写一个了。。。。。 ...

  你自己电调是不是上过各种电机, 反复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电调是不是上过各种电机, 反复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调比那种1KHz的更复杂,1KHz那种只要硬件条件满足几乎不需要太复杂的测试出问题一般也都是硬件问题 ...

别在论坛暴漏技术,  道理虽然简单, 但也是花了很多精力的结果.
若干无耻的假冒商家正等在享受你的经验.
你技术再好, 产品质量再好.   卖场在假冒商家手中, 图片也找美工做得超好, 成本还低, 直接碾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在论坛暴漏技术,  道理虽然简单, 但也是花了很多精力的结果.
若干无耻的假冒商家正等在享受你的经验.

明白了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用的PWM频率在人耳能听到的范围内就有这个声音!通常大家用的都是1KHz   所以听起来一样 跟固件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