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制作萝莉全N有刷电调升压模块损坏

楼主(2022-04-25):
制作全N电调升压模块输入电压超过8伏,瞬间就烧坏了,模块不接负载如果输入电压超过8伏也烧,资料说这个模块输入耐压24伏,求助怎么回事啊?正负极也没接反

网友:
芯片不信!是个次品

网友:
如果是买的现成的模块  很有可能偷工减料导致的

网友A:
你做的电路图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电路图发一下看看

网友(2022-06-20):
我的两块升压模块也烧了,不知什么原因。找到原因麻烦告知一下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