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人求解,萝莉三代的遥控器可以设置差速控制吗?新..

楼主(2022-04-30):
新人入坑,想改装一个手抛机,想用差速控制转向,这个三代遥控器可以设置差速吗?

网友:
遥控器可以就可以

网友:
可以,菜单里有混控,预设4种差速模式……萝莉想的很周到,一般遥控有的他都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

网友A:
新人求解,萝莉三代手柄的板子能短一点吗,105mm不能白嫖啊,不会设计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求解,萝莉三代手柄的板子能短一点吗,105mm不能白嫖啊,不会设计板子 ...

可以自己画板,很简单的,不会的可以看视频学个基础操作就可以画了,我就是自己画的

网友:
萝莉想的很周到,一般遥控有的他都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

网友:
做了个萝莉3代,想玩模拟器,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