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关于各种接线,活跃活跃!

楼主(2022-05-03):
再来问大佬几个问题:
1.这样接线对吗?
2.使用这种降压模块可以代替BEC吗?
3.直接用78L05换掉电调三端稳压,不另外接降压模块也可以的吧?很想把电调和接受整合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眼

哪个眼

网友:
萝莉单向双路电调@@!@

网友B(2022-06-09):
1\接线是对的
2、BEC可以直接取掉不用
3、三端稳压不能用78L05,因为是3.3V 78L05是5V,会烧掉单片机 ,只是用2S的话,可以用AM1117 3.3,要支持1S只能用HT33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接线是对的
2、BEC可以直接取掉不用
3、三端稳压不能用78L05,因为是3.3V 78L05是5V,会烧掉单片机 ,只 ...

非常感谢,我要是早看到你的回复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改了2个板,烧掉了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