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眼镜 大疆V2转模拟 哪种方案好?

楼主(2022-05-11):
为了后期能在想用数字的时间用数字,想买大疆V2眼镜,但是前期联系市内1S电的飞机,还得用模拟图传,看了好久的模拟转数字方案。不知道到底用哪个好。不知道有没有模友也用大疆转模拟的?用的什么接受机?

网友A:
如果你飞小涵道室内近距离就直接用小飞手大师版就行,买前带一根3.5耳机接口线可以进行视频输入到大疆眼镜,此外还有肥鲨的接收机那些就太贵了根本用不上有需求还不如45百买个fpv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飞小涵道室内近距离就直接用小飞手大师版就行,买前带一根3.5耳机接口线可以进行视频输入到大疆眼镜 ...

确实,小飞手感觉方便,但是看好多用的 猫头鹰,野火的接收机,或者用了个很普通的5.8G接收机的那种淘宝一共200多点。就是想一个眼镜别浪费了,最好模拟也能最佳状态,数字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小飞手感觉方便,但是看好多用的 猫头鹰,野火的接收机,或者用了个很普通的5.8G接收机的那种淘宝 ...

击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