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切换到定高和悬停飞机就往上飞

楼主(2022-05-30):
apm2.8切换到定高和悬停飞机就往上飞,而且油门在中位,我把油门往下拉也不行,还是往上飞,只有切换自稳模式才能控制,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有减震板和gps

网友A:
高度设置不对    或者气压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设置不对    或者气压计有误差

请问高度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设置不对    或者气压计有误差

我最开始是参数重置,后面出现这情况,我就又重新刷的固件,还是这情况

网友:
PID调好了么

网友A:
定高模式油门设置多少    油门设置过高  会出现一飞冲天的现象    我也是在别的帖子看到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模式油门设置多少    油门设置过高  会出现一飞冲天的现象    我也是在别的帖子看到的希望能帮到你 ...

请问定高油门这个是怎么设置啊,修改那个参数呢,我只知道我遥控器上面油门中位是1500左右

楼主:
我问了这个好像和pid没关系,我是开定高和悬停就放上飞,然后油门往下拉他下不来,只能切换自稳才能控制

网友(2022-07-04):
气压机坏了吧,之前遇到过,连接地面站拿起来举过头顶和放在地上数值相差就0.0几,确定气压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