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条,黑白画面,熊猫图传

楼主(2022-06-02):
如图,PIXHAWK2.4.8;3dr osd;熊猫金壳VT5804-BAT     眼镜SKYZONE04

连上以后横条纹,,起飞以后变黑白画面。看别人说是电源干扰,用了UBEC还是不管用

网友A:
视频过曝,可以在显示设置里把过曝显示黑白条纹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过曝,可以在显示设置里把过曝显示黑白条纹修改即可

多谢大神!请问是鹰眼里的设置还是OSD的?

网友(2022-08-03):
试试我们图传呗  16763280892(微信同号)

网友:
不是在显示里面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