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55公里的伟力124018 换电子设备

楼主(2022-06-03):
家里车多伟力枪控多, 想减小下控的数量.
下面介绍把伟力124018 (如下) 的电子设备都换了
视频见 :

设备如下:
五线舵机转3线,一般接口如下:
要自己改, 执行下面的步骤:
1) 用万用表测量五线舵机的 5根线,找到电位器的的3线。
   a)万用表调到电阻10K档
   b) 用万用表,找到电阻最大的两根线 (一般是5K),这两根线焊到板的  - 和 3.3, 见图(第一次接不分顺序)。
   c) 万用表一头接到 3.3, 另一头继续找电阻稍微小(比如2.3K或1.9K)的线,把此线焊到板的 A
2) 电机接板上两个电机口
3)开始调试
   a) 3P线插接收机,操作一下,如果不正常(直接转到卡死位),那么交换电机的两极后,就应该OK
   b) 如果上一步操作正常,但希望舵机反向转。那么不仅要交换电机的两极, - 和 3.3上两线也要交换

电调直接更换即可, 而后就可以爽玩了.

网友:
这个舵机板都够买个9g舵机了吧,9G买个拆板过去美观省空间

网友:
改过,直接换电调和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