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都接好了,BF接收机正常,但是断开电脑遥控却没反.

楼主(2022-06-15):
各位大神好!我是个FPV穿越机白,好不容易搞定了机架,飞控,电调,图传等。现在问题是,图传正常,接收机对频也正常,BF调参也正常,BF里面接收机也正常,油门转向什么都正常,但是一担断开USB线,然后断电再通电,电机确定声音都正常,就是遥控器怎么推电机都不转!!我也是奇了怪了,怎么推都没反应!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我遥控器是华科尔的DEVO10(黑色款),接收机是专用的Rx-SBUS接收机。飞控是F405的飞控,电调是30A四合一电调。真的快疯了,怎么也搞不定!

网友:
先解锁,内外八字或者看你设置了哪个通道

网友:
要先解锁 解锁之后才会转

网友A:
先看解锁模式和开关位置搞对了没有,正确的话可以看bf里面禁止解锁的提示。
绝大部分都是油门最小值设置有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解锁模式和开关位置搞对了没有,正确的话可以看bf里面禁止解锁的提示。
绝大部分都是油门最小值设置有 ...

是的是的,已经解决了,就是油门最小值设置有误,在遥控器里油门行程调大一点就正常解锁了,谢谢大神!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油门最小值设置小了,在遥控器里油门行程调大一点就正常解锁了!谢谢各种大神指点。我是个穿越机小白,一边看视频教程一边自己组了个5寸机玩玩!现在开始玩儿DRL 模拟器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