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对配件选择的提问

楼主(2022-06-20):
1.电机如何选择
比如我想让总共四个电机带起1kg左右的飞行器,如何选择电机(或者说电机转数和升力有什么关系,如何计算呢?)
2.无人机外壳
外壳应如何选择,或者是否要自行设计
3.遥控器
接收端(无人机)、发射端我想采用4G通信的模式,请问目前市面上有类似模块吗(最好小于1000)

楼主:
欢迎各位大佬发表高见

网友A:
升力得看电机kv值和配什么桨叶。螺旋桨建模一般参考这个公式,飞行环境空气密度等于273✖️大气压pa✖️标准大气密度po除以101325(273+温度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力得看电机kv值和配什么桨叶。螺旋桨建模一般参考这个公式,飞行环境空气密度等于273✖️大气压pa✖️标 ...

公式是    273*大气压*标准大气密度/101325吗
请问大佬求出结果后怎么和升力联系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式是    273*大气压*标准大气密度/101325吗
请问大佬求出结果后怎么和升力联系起来 ...

升力等于1/2✖️密度✖️速度平方✖️桨叶面积✖️升力系数,其中升力系数就和我上边说的有关

网友(2022-07-28):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