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怎么保养 笔记本电池的保养正确方法

楼主(2022-06-24):
笔记本电池怎么保养 笔记本电池的保养正确方法
                  姓名:白虎                                                                                                    学号:20205606100101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脑的普及率在我国已经是相当高的了,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一台电脑,那么对于自己的电脑,大家一定非常爱惜才是,也会想很多的办法去保养自己的电脑,也随着笔记本电脑的发展,大家也拥有了个人电脑,对于笔记本电脑,大家一定也十分爱惜,说到笔记本电脑的保养,想说下笔记本电池的保养,毕竟电池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笔记本电池的保养。

  笔记本电池

  而就目前市场中常用的笔记本电池来说,大部分电池都使用了锂离子电池,那么什么是锂离子电池呢?锂离子电池是一种充电电池,它主要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来工作。在充放电过程中,Li+在两个电极之间往返嵌入和脱嵌:充电池时,Li+从正极脱嵌,经过电解质嵌入负极,负极处于富锂状态;放电时则相反。一般采用含有锂元素的材料作为电极的电池。是 现代 高性能电池的代表。

  为什么说锂离子电池代替了之前的镍氢和镍铬电池呢,因为锂离子电池的记忆能力不是很明显,可以随时的充放电,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充电放电,但纵使锂离子电池的记忆力不明显,用户随意的充放电也会影响电池自身的寿命,用目前比较权威的测试结果看,一般的锂离子电池的寿命为1000次左右的充放电。因此如无特殊情况,朋友们还是放下屠刀,暂饶娇贵的小锂电一命吧!

  笔记本锂电池保养的误区

  电池的保养一直是笔记本用户的热门话题,但在保养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误区,归根结底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思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镍氢电池向锂电池的转变)”,另外一个是来自手机,因为手机是大多数用户最早接触到的使用反复充电电池的设备,因此也会想当然的把手机充电一些习惯延伸到笔记本电脑身上,这就让很多用户陷入了误区,接下来笔者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存在的误区以及正确的观点和做法。

  误区一:第一次充电必须充够12小时

  相信很多朋友在买笔记本的时候都会听到经销商在告知你如何如何的保养电池,第一次充电要充够12个小时才行,不然会影响电池效果之类的话语。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不是很妥当,因为目前的本本一般都使用的是锂离子电池,而锂电池当笔记本电脑电池充满之后,大部分机器的充电电流就会被自动切断,哪怕你继续充几百个小时,状态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反而你充时间太长了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就目前电池的充电时间来说一般最慢的机器大概用6个小时也能搞定,剩下的“充电”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误区二:本本买回来要反复充三次才能正常使用

  这种现象除非用户买的的产品电池在一年以上甚至更久的时间,否则就不必要这样做,因为笔记本电池的电芯一般在出厂的时候都已经经过激活并储存了一部分电量叫用户试机用。所以用户在购买笔记本时,电池是已经被激活过的产品,那么再做三次充放电过程只是无谓的增加电池的损耗罢了。

  误区三:电池需要定期校正,半个月或一个月彻底充放电

  这种方法对于老款的镍氢电池非常适用,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老款电池的记忆效应比较强,这样的做法可以保证电池的使用寿命。但对于锂离子电池来说,这样的周期就有些过于频繁了,虽然说锂离子电池的记忆效没有完全清除,但已经大大的减弱了记忆效应,如果你使用电池很频繁,那你应该将电池放电到比较低(大约10-15%)再充电,但如果你用的比较狠的话(0-1%),就对锂电池的有较大损伤了。所以,一般来说每2个月做一次这样的操作就可以了。如果你很少使用电池,那么只要每3个月进行一次这样的操作就可以了。

  误区四:进行校正可以提升电池容量

  所谓的笔记本电池校正,是当电池的实际容量和控制电路中纪录容量不一样时,对电池进行一次深度充放电操作,让控制电路刷新纪录,使之接近电池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操作只能叫用户看到电池真实容量,并不能算是提升容量,其中关键因素是电池的实际容量,因为假如你电池的实际容量比控制电路中纪录的容量要高,校正可以令电池看起来容量增加了,反之电池的实际容量比控制电路中纪录的容量要低,则校正会令电池看起来容量减少,这也就是许多人对校正效果争论不休的原因,所以笔者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两个数据所欺骗,因为校正是令电池的真实容量呈现出来,消除电池和控制电路之间的偏差,至于显示出来的容量是会增加还是减少,这是电池本身的状态而不是你校正所得到的结果。

  误区五:兼容适配器也可以使用

  笔记本电脑的耗电能力要比手机强大好几倍啊,一款手机如果只有8小时的续航,那只能说手机电池比较烂。而对于本本来说8小时的续航能力就是相当出色啦。此外,笔记本的适配器在给本本充电的同时也担负这笔记本使用时的供电需求,所以说笔记本电脑在实际意义上并没有兼容适配器,那些维修点的工作人员口中所说的兼容适配器只是给那些贪图便宜的用户使用的,这里笔者并不提倡用户购买,因为各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流、电压、甚至电源接口都不一样,虽然说市场中出现了一些兼容充电器并且价格很便宜,但在使用中问题是很多的,比如适配器接口相同,但电压和电流低于机器的标准数值,机器全速工作的时候电池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充电电流,这对电池的损害是很大的。反之,如果电压和电流低于标准数值太多的话,就可能发生根本无法开机或者能开机却无法充电的现象,所以笔者建议大家在选择电源适配器的时候一定要买原装货。

  误区六:电池需要充满电或者放光电保存

  无论是充满电还是把电放光保存都不是很好的存储电池的方法,因为把电池放光电之后保存的方法时间久了以后会导致电芯失去活性最终让电池充不上电;而电池充满电保存虽然不会让电池作废,但安全隐患很大,所以笔者在这里也不提倡。如果用户想保存电池,那么最好是把电池放电到40%左右的电量在保存,同时锂电池害怕潮湿和高温,因此应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但温度不可以太低,否则容量会大大减少,大约20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保存温度。下面给大家看一个表:百分比为当时的饱和状态相对初始值的百分比

  存储温度 40%充电状态 100%充电状态

  0度 98%(一年以后) 94%(一年以后)

  25度 96%(一年以后) 80%(一年以后)

  40度 85%(一年以后) 65%(一年以后)

  60度 75%(一年以后) 60%(3个月以后)

  误区七:电子快报废时自己加电芯

  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发烧友身上,因为他们对于笔记本已经配件是笔记本了解的,但就是这种做法导致了电池的彻底报废,因为各大厂商在机器出厂时都相当了会有一部分这样做,所以在出厂之前都会设置一个自锁功能,一旦电芯脱离控制电路,电路就进入自锁状态,只有使用特定的手段才能解开,在此之前控制电路将不会工作,也就是说电池等同报废,笔记本电池电芯不是可以随意换的 干电池 ,如果你非要换电芯不可,那就请你去专业的售后维修点去进行更换吧。

  误区八:插入交流电时要把电池拿下来,以防止反复充放电

  这种现象很普遍,很多用户都是这样处理电池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首先,目前市场中笔记本电源电路控制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当笔记本电池到90%或者95%才会充电,而自然放电到这样的电量往往需要2-4周的时间,那么电池闲置很久之后要进行完全充放电的操作才可以维持电池的容量,这个时候你应该关心的是电池应该锻炼一下身体而不是被闲置后的再次充电。其次,笔者认为就是电池被再次充放电,带来的损失也不会比你经常不用电池导致电池电量下降大多少。最后,笔者想提醒大家,是你笔记本里面的数据重要啊,还是电池那么一点点的电量重要啊,如果突然断电时你没插电池,很可能对你的本本会造出不必要的损伤同时某些重要的数据也恢复不了了。

  笔记本电池的保养误区及正确保养方法

  1.首先用户想要让本本的电池长寿,那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开端,当我们在购买笔记本时,电池应该会有一些剩余电量,这是让用户验机时使用的(如果用户发现电池电量是满的,那么证明这台机器被人用过),此时,您应该先不使用外接电源,把电池里的余电用尽,直至关机,然后再用外接电源充电。

  2.不要在下雨天给电池充电: 下雨天经常会打雷,雷击所造成的瞬间的电流冲击对电池来讲是极为不利的。另外,在笔记本电池的使用过程中稳定的电压也尤为重要。用户应尽量避免将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和大功率电器(比如说空调、 冰箱、 洗衣机)接到同一个电源插座 上。

  3.定期进行电池保养: 如果您保证不了每次都把电池用到彻底干净再充电,那么至少应1个月为其进行一次标准的充放电(即充满后放干净再充满),或定期用BIOS内置的电池校准功能来进行保养,这样对延长电池的寿命很有好处。

  4.如果有些用户长期不使用电池,那么需要把电池充到电量50%以上在进行储存,这样有利于电池的后续使用。另外,在储存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温度对电池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最好的储存温度在2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