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双路双向电调 摇杆推得快了就会重启

楼主(2022-06-25):
双路双向电调   摇杆推得快了就会重启  只能缓慢的推动     电容16V100uf   rz7886  15f104W
单向就没这问题          2个电调都是用1117 5V  然后给接收机供电    电调接的是2个180马达

网友:
接收机给180电机供电能飞起来?

楼主:
马达是电调供电      电调用的1117 5V 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A:
高放电电池,不行的话再加一个1117

网友B:
明显电流不足,15f104使用1117供电,7886宽电压设计不需要稳压,独立供电,电池到线路板不能使用排线,线径太细供电不足,要使用较粗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电流不足,15f104使用1117供电,7886宽电压设计不需要稳压,独立供电,电池到线路板不能使用排线,线径 ...

换了粗线   摇杆推得快了还是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放电电池,不行的话再加一个1117

加个1117还是不行    用的6节锂电池  3并联在串联的

网友:
独立供电!每路单走电源线,直接接到电池!

网友:
淘宝出售的18650电源盒,自带线材过流量都不超1A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粗线   摇杆推得快了还是重启

电池放电25C以上

网友:
16v 的电容换个1000uf的试试

网友(2022-09-04):
铁铁搞定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加好友沟通下

网友:
我的是轻推油门也这样,后来把PCB线宽加粗改善了不少

网友(2022-10-10):
我之前好像也遇到这问题,怎么好的忘记了

网友(2022-11-16):
遇到同样问题,线加粗  加大电容  电池用高倍率问题解决

网友(2023-02-08):
图片太模糊!看着不太像7886!换电解电容,不要用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