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双路90度舵量转双路180度舵量 电路+单片机固件

楼主(2022-06-29):
因为群里有人需要所以抽一点时间写了个舵量转换的小程序!

1000-2000us转500-2500us!

双路90舵量信号转双路180度舵量信号原理图。

刷固件时单片机时钟频率请设置为24MHz!!!

输入端信号检测精度为0.5us步进。。。。。。

单片机固件支持单路版和双路版,双路版必须同时输入双路信号才工作只输入一路不工作!只用一路的请刷单路固件!

如果输入的信号被干扰请在信号输入增加如下或类似的滤波电路!

固件下载地址:https://www.lbmx.cn/post/28.html

网友A:
楼主能否写个舵机延迟程序,可调舵机慢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写个舵机延迟程序,可调舵机慢速。

意义不大 因为舵机内部的电机速度是固定的  想办法降低内部电机的速度用在云台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义不大 因为舵机内部的电机速度是固定的  想办法降低内部电机的速度用在云台的效果会更好 ...

有的遥控器上(乐迪)有舵机延迟,用于控制飞机起落架缓慢放下和船模舱盖缓慢打开。没有舵机延迟选项的遥控器就的加一个舵机延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遥控器上(乐迪)有舵机延迟,用于控制飞机起落架缓慢放下和船模舱盖缓慢打开。没有舵机延迟选项的遥控 ...

嗯 用于起落架没问题  用于云台的话太慢了反倒会一抖一抖的震动